请教,这表的数应如何看

楼主(2007-10-15):
请问,这表里面的1/4,1/8应该如何理解?
1/4-18NPT直径是多大?
应该如果理解里面的参数?

网友:
Re

1/4-18NPT,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网友:
补充说明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楼主:
xyzhao 网友你好,1/4,1/8,如果是按英制螺纹理解的话,那与表里面的数据相差太大了,将近2倍多,这又如何解释呢

网友:
NPT螺纹PT螺纹G螺纹和公制螺纹的区别

附件里有一个NPT螺纹PT螺纹G螺纹和公制螺纹的区别,不知你看了是不是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不错的,好东西,收下了!!!

网友(2008-01-17):
那个去区别是好啊 ,呵呵呵

网友(2008-09-19):
貌似这样的问题都没有人回答

网友:
恩 那东西也没有多大的用

网友(2008-11-12):
It is a good data for screw,downloadand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