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故障探讨1,水刀高压换向不正常有那些原因?

楼主(2007-10-15):
水刀高压换向不正常有那些原因?大家一起谈谈。

网友:
换向阀问题,抛砖引玉!

网友:
大体可以分两个方面:
一,液压部分:
   主要是版主说的换向罚问题,还有低压油缸内部问题,比如泄露等
二,增压器部分
  主要是单向阀的问题,比如阀芯磨损等

网友:
我以为最常见的是 增压器内的密封部分磨损, 水刀大哥说的阀芯磨损是在密封磨损后不维修才会发生的, 应该还没到那地步, 不然维修就贵了.

网友:
大家可能针对的情况不一样,各家水刀的结构不一定相同的,所以有些问题情况不能代表所有情况,情大家叙述时说清楚所述水刀的结构情况.

网友(2007-12-06):
换向阀,或控制系统故障.

网友:
有很多种情况
1.不换向时油压水压均正常,或有升高------喷嘴宝石堵塞
2.不换向时油压水压均大大降低------液压系统处于卸荷状态,检查系统先导式溢流阀是否工作
3.不换向时油压正常但不产生水压-------电液换向阀卡阀或者接近开关失效.
.................................等等
一点拙见  还望指正

网友(2008-02-03):
喷嘴宝石堵塞

喷嘴宝石堵塞,加德国SYR过滤器即可,带反冲的。

网友:
德国SYR过滤器?有详细资料吗?不会是做广告的吧?"东利"朋友是什么公司的呢?

网友(2008-12-15):
换向阀上的问题会多一些吧,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