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绞盘(绞车)怎么实现快放绳的?

楼主(2007-10-15):
各位大侠,又那位知道绞盘(绞车)怎么实现快放绳的?我要的较急。

网友:
采用自由落体下放,很多绞车都有这功能,但要和厂家定做

网友:
2楼的朋友说的没错,如果绞车要快速放绳就必须加装离合器,不知道楼主的绞车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液压绞车的,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294447786

网友(2007-11-28):
加离合器或者自由轮工况也能实现快速放绳

网友:
目前有两种方式,离合器和大扭矩马达带自由轮的,离合器比较常见,常见有开式和闭式两种方式,为了安全用长闭式的。大扭矩马达带自由轮的,但是价格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