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止规测量标准

楼主(2007-10-15):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在用通止规测量时的标准,比如说我止规过了四分之一,算不算合格品?通规虽然能过,但是有点紧,算不算合格品?有没有这方面的测量标准?谢谢了

网友:
我们厂是这样说的:既然是止规,都过了就应该判NG了;通规过了就判GO,但是塞规是自由落体运动.不施力.朋友们,如果哪里有错就麻烦哪位大虾斧正!
       都是口头说说,没有看到过标准,哪位仁兄有标准的话请慷慨传上,让我们也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
我只知道螺纹塞规的止端允许旋入一扣

网友:
通规过了就判GO,看他精度要求了,要求高肯定不行! ,具体根据公查和精度要求来判断。

楼主:
大家有没有美标或ISO标准这方面的要求?我们主要是跟法国打交道,初次不知道他们的标准,希望有知道的能说一下.

网友:
从严格意义上说,止规不允许入,通规完全通过(测量力要求为0)则产品合格。
法国产品,请参考法国标准NF E02-202:1994  光滑极限量规  公差和磨损量
我没见过这份标准,呵呵。

网友:
止规能过1/4要是你那个塞规没问题的话,你那孔就有可能成锥孔了,应该不合格的,
通规能过,只要不是很紧就没关系的,稍微有点紧是允许的,
这是我的看法,有错误的话,请大家斧正,谢谢

网友:
从你的结果看了,你的部件或止规出问题了
部件:有可能上大下小
止轨:有可能下小上大

止通规的判定标准:
通规:通规自由的通过
止轨:完全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