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在不提高齿轮精度的条件下降低传动噪音?

楼主(2007-10-15):
大家知道现在国内生产的塑胶齿轮精度一般都不高,以至在使用过程中噪音特别严重,要是刻意选购特高精度的塑胶齿轮成本又太高不合算。所以在此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在一批齿轮中能否依照某种算法选购合适的两个齿轮,让两个齿轮的齿形误差(如偏心度等)能互补以提高配合精度。有人建议我购买时找个老师傅做一下现场模拟检测,来选择最佳的配合,但我想恐怕厂商不允许。不知道这里的各位同行可有更精妙的方法,还望各位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楼主:
等待高人
自己顶
顶顶顶!

网友:
(正确之齿面接触
实施齿面鼓形加工(Crowning)或削端加工(Relieving)防止单片接触,噪音自然会降低。
适当之齿形修整对降低噪音也有效。
消除齿面上之碰伤或打痕。
适当之齿隙
若为脉动性之转动,则较小之齿隙对噪音之降低有帮助。
一般较均衡性之负荷,齿隙略大对噪音之降低有利。
(较大的咬合率
咬合率越大噪音越小,因此减小压力角或加高齿深均可以增加咬合率。
重叠率加大也可以降低噪音,因此螺旋齿轮比正齿轮噪音小。
 较小的齿轮
采用较小之模数及较小之外径。
较高之刚性
加宽齿幅,高刚性之形状对噪音之降低有利
加强齿轮箱及轴类之刚性  采用振动减衰率高之材质
若为轻负荷低回转之齿轮,采用塑胶齿轮是很好的选择,但要注意温度上升问题。
铸铁齿轮比钢齿轮对降低噪音有效。
适当之润滑
实施充分之润滑
粘度高的润滑油噪音较低。
低速运转及低负荷
齿轮之转数尽量压低,负荷尽量减轻可减少噪音!

网友:
买个减噪声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