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黄块马氏体?

楼主(2007-10-15):
在锅炉钢P92材料,经过热处理后回火后,产生了黄块马氏体,能告诉我是怎么产生的?
请教,谢谢。

网友:
P92材料国内用的很少,凡是存在黄块马氏体的其室温强度一般均较高,而冲击值和持久度较低。你是做管子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2009-06-27):
太强悍了,第一次听说过黄块马氏体,
更强的是还有人能做出这么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