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表面处理,这些概念你理解么

楼主(2007-10-15):
请问大家对钣金表面处理知多少
例如
无色氧化
铬酸盐
电镀
电泳
钝化
喷沙
达克罗
烤漆等原理和流程希望各位大虾指教,还有什么新的表面处理技术原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达克罗是DACROMET译音和缩写,简称达克罗、达克锈、迪克龙。国内命名为锌铬涂层,是一种新型的耐腐涂层,与传统的电镀锌相比:锌铬涂层耐腐蚀性能极强,是镀锌的7—10倍,无氢脆性,特别适用于高强度受力件,高耐热性、耐热温度300℃,尤其适用于汽车、摩托车发动机部件的高强度构件,高渗透性、高附着性、高减磨性、高耐气候性、高耐化学品稳定性、无污染性。达克罗技术的基体材料范围:钢铁制品及有色金属如铝、镁及其合金,铜、镍、锌等及其合金。而且涂覆全过程中无污染,在金属表面处理历史上是一场革命,是当今世界上金属表面处理富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电镀不说了,电泳是电泳涂料在阴阳两极,施加于电压作用下,带电荷之涂料离子移动到阴极,
并与阴极表面所产生之碱性作用形成不溶解物,沉积于工件表面。其他不知道

网友:
喷沙就是通过高压气流带动玻璃砂打击要处理产品表面,获得皮纹表面特征的过程。

网友:
铬酸盐处理应该是钝化处理。热镀锌后处理包括钝化、预磷化和涂油。通过钝化处理,可以改善镀锌层的表面结构和光泽,提高镀锌层的耐蚀性能及使用寿命,并能改善涂层与基体金属的结合力。目前钝化处理主要采用铬酸盐钝化

网友:
楼主说的都是防腐用表面处理,建议看表面处理手册,里面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