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频器比例联动方案 【讨论】

楼主(2007-10-15):
对于多台变频器比例联动有什么好方法,按下图所示的电路是否可行,请大家讨论。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A/D和D/A模块进行控制,这样得到的数据相对稳定,如果纯靠接线控制,电阻在分配上会有出入,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如果电机速度一样,也可以选用一台变频器带动两台或多台电机的方式,变频器功率一定要大于所有电机功率的总和

网友:
比例联动,我个人觉得上述方式可值的一试。但效果肯定是不会很好的!因为在精确度方面不会很好。而且要调节到相互都比较配比的话比较困难(即使只有一个滑动电阻)

记得LZ很久之前就有这贴子了,难道到现在这问题都没有解决吗?

楼主:
随风而去你好,

呵呵,原问题早已解决了,那是同步调速。
这帖是为活跃一下讨论主题,也想看看还有什么简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