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紫铜与黄铜高频焊接?

楼主(2007-10-15):
我公司现有一产品由于现场员工操作水平不一样导致焊接工艺有所差别,所以我们想用高频焊接一次性焊接,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样的焊条和助焊剂,目前我们是有将焊条做成焊圈放到焊接处,再涂上助焊剂,使用高频焊接,却苦于没有合适的焊条和助焊剂。
焊接后的要求:1,要能受得了下步工艺:电镀镍工艺中的酸洗。
              2,焊接后法兰要表面光滑。

网友:
我对高频焊不是很了解,顶起来!

楼主:
再补上一张实物图!!请各位大虾支支招!!

网友:
能用别的焊接方法代替吗?如钎焊

楼主:
不知用钎焊是什么形式呢,可否简略说明下!!

网友:
用钨极气体保护焊也可以,选用熔点较低的HSCuZn-2的锡黄铜焊丝,如有强度要求也可以硅青铜或铝青铜焊丝。一般12MM以下的都可以焊。这也许比钎焊的操作要相对简单的多。在3MM以下的可以不填焊丝,也可以脉冲电流控制金属流动。
电极采用钍钨极,用氩气保护。4-12MM的应预热200-350度。3-4MM的母材,钨极直径3-4MM,焊丝2-3MM,电流160-2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