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螺距螺纹的加工---请教

楼主(2007-10-15):
请问各位高手,变螺距螺纹切削命令G34 IP F K.
其中K为主轴回转一周导程的增减,望高手说出K的计算方法,增螺距与减螺距时K值的正负???

网友:
你要干什么活,把图发上来

楼主:
没有产品哈,知识学习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问问各位有没有加工过的高手哈????

网友:
西铁城

不错嘛

网友:
西铁城

你是什么系统什么机床?西铁城机床会不?

楼主:
法兰克系统的,西门子的我会了!!!
最好能说下两者的区别!!!

网友:
增螺距的应该是正值.

网友(2008-03-07):
变螺距的加工

你可以用可变式 深孔钻 只是该变深度 也就是螺距 然后算出底径  只要 按你的要求变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大虾,说下

我也想知道加工方法,大虾 请说下呀

网友:
G34  X__ Z__  F___ K__
k表示螺距的增量或减量值

网友(2014-09-14):
你到百度搜一下,有介绍的,,,我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