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异型贴面时裂纹的防止

楼主(2007-10-15):
各位好;请教一下,木单板做异型贴面时,压机参数如何设定才能防止表面开裂.我使用的压机是德国产温康那异型曲面压机.

网友(2008-01-25):
这个问题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这与树种,年限,材质,含水率,以及加工表面形状,工艺都有关系,其中有许多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解决。你详细说一说加工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