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些齿轮的旋向以及轴向受力分析,求助

楼主(2007-10-15):
如何判断些齿轮的旋向以及轴向 受力分析 :'( :'(

网友:
啊螺纹你能分别旋向吗?多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如果是右旋齿轮,伸出右手,四个指头按该齿轮旋转方向弯曲,大拇指的指向就是受力方向,左旋就用左手。

网友:
判断螺纹、齿轮旋向也可以用左右手定则,自己思考吧。* p! @) n( J* P
判断轴向受力方向可以用左右手定则(3楼已说明)。如果你的理论力学学得好的话,分析一下受力也很快就能得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