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过程中的静态扭矩与动态扭矩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7-10-16):
在装配过程中要使用到气动、电动枪。但在检查过程,经常检查静态扭矩,两都经常差异很大。不知道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以动态为准还是以静态为准,特别是气动工具。有经验的交流一下。

网友(2007-12-19):
楼主是指用气动或者电动枪拧好后再用扭矩扳手测静态力?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会有差异,光是工人操作扭矩扳手时的手感就会造成误差。
想要得出比较精确的扭矩我建议是弄个动态的扭矩传感器,这样的精度可能会高些。

网友(2008-07-23):
一般是以动态扭矩为准,还是要扭矩传感器来测比较好。

楼主:
一般以动态为主。但气动工具,个人认为因为比较离散,所以气动工具还是以静态为主为好。但如果需要精确控制还是选择电动带转角控制的比较准确。

网友:
4楼
我也有这个感觉。但是没有统计过具体数据。所以我们用电动定力矩比较多。

是否有操作方法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2009-04-16):
那是因为空气的可压缩比大,常常波动大。我们公司气动扳手只做预紧力,定子扭力扳手锁紧,带表扭力扳手检验。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