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基准的问题---讨论

楼主(2007-10-16):
大家都知道三坐标建基准用3-2-1的方法,但是在实际测量中我们要偏移某一点后几点建A基,我是说得没有的子具的情况下,我们随便把零件放平,这样打点偏移对么?比如一些曲面的零件,我们该如何放置的?
希望大家一起提供一些高招。

网友:
楼主的办法不错,放平?也就是近似用所谓“放平”的那个面作了粗基准嘛。
如果你在这个“放平”的面那一个粗基准,完全统一测量基准,而且消除了装夹产品时的人为误差。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先选一个重要的面,或能最大程度减少后工序加工余量的面作为粗基准,OK。

楼主:
你说的是加工工件,我所指的是塑胶产品,大家还有没有高招???

网友:
没有什么新办法

坐标叠代

网友:
终于看到一位塑胶同行了,幸会幸会!塑胶产品的话,就很麻烦了,一般都是用显像三维投影仪,要翻来翻去的,解剖还要变形,这种滋味好痛苦!!

网友:
请问,三坐标检测的精度是多少啊?

楼主:
三坐标检测的精度为小数点后4位

网友:
三座标的精度根据不同的公司生产有所不同,如三丰的一款精度为(2.9+l/250)um,小数点后4位那是分辨率,不是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