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不锈钢与普通角铁的焊接

楼主(2007-10-16):
哪位大侠告诉我不锈钢与普通角铁可以焊在一起吗,一般什么焊条,焊接性能是否牢固啊,知道的 告诉我好吗,小弟这里先谢过啦

楼主:
补充:是说不锈钢板和角铁的焊接啊

网友:
楼主好!
    不锈钢是可以与普通角钢焊接的,如果只是从其强度要求来说的话,选用不锈钢焊条A132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啊,你说的是不锈钢焊条A312吧

网友:
再回答你之前,我想提几个问题,
1,你的不锈钢是什么材料的
2,你的这个产品是作什么用途的
3,对于外观可有什么要求

网友:
我以前做过用铆钉铆接的工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