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磨,还得保证在2um内的公差

楼主(2007-10-16):
这个零件得要什么样的磨床来做?检测都困难!朋友,给点意见吧!

楼主:
2个um的公差国内的设备我了解了很多 都没办法搞定  或者报废率在10%以上
检测的设备也没有太合适的。真想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东西!

网友:
感觉有问题,2个um的公差,光洁度在0.8太低了吧

网友:
加工我不知道,检测的设备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网友:
基本尺寸和公差都是小数点后三位,好象不合常规.很有可能设计的人把基本尺寸标错了.

网友:
见识了!楼主你那解决了没?
解决了,就让大家共享下哦!

网友:
国内该有些企业有这样高精度的设备,再加上激光在线检测的装置是可以保证你的精度的。

网友:
做是可以做,但是公差2微米,就是加上在线测量装置也不好保证尺寸精度,因为大部分磨床最小进刀是1微米,不好控制CPK 没有公差波动范围了,很难做即使机器卖出去,以后维护也很困难的。国外的机器可以考虑下比如美国哈挺

网友(2007-11-19):
不知道这个零件的尺寸,不过要用工装和量仪是无疑的!
实际上这个精度不算太高,一般的小曲轴比这个还要高些呢.

网友:
可以去生产发动机配件或者压缩机配件的厂家看看,就不新鲜了.

网友:
我刚从压缩机厂回来,搞的我头都痛!我谈谈我的看法:
先说图纸本身的问题:要求这么高,怎么不标圆拄度!还有,光洁度还不如不标呢!标0.8是对磨床的侮辱!
好,废话不提,对这个活我的理解:
首先是夹持的方式.我觉得应该用V型加液压的偏心夹具.动力头和砂轮轴的动态精度和刚性必须要好.也就是说,磨出来的活圆柱度要保证在0.8微以内.光洁度要在0.2以内.
其次,机床本身的刚性要好.振源的控制必须要好.动平衡必不可少,如果还要效率的话.
前两点保证了才来谈2微精度的问题:
加量仪可以保证2微的公差,没问题.批量应该在1.2左右.但是,量仪的驱动最好是气动的或者是很稳定的液压系统,液压系统的振动是致命的.还有,磨床的升温必须控制,尤其是量仪要加冷却.
顺便提一下,有高人说用激光在线检测.想问问你见过吗?你说的不会是光栅尺吧!那也不是在线检测啊.还有,2微的尺寸公差和磨床的最小进给量没有太大的关系.最终的尺寸基本上是靠系统的工艺变形来控制的,那时磨床是不运动的.
回到头上多说两句.刚从压缩机厂回来.那台机床存在刚性不足的问题.我严重怀疑是砂轮轴.在圆度只能控制在1.5微以内的情况下,机床的批量加工125件未做任何调整,工件的尺寸有绝大部分控制在1.5的范围内.有极个别的超过2.5微.原因是有高点.他们量尺寸是全长上换不同的位置量,取偏离量最大的值.而同样是干一样活的进口机床,他的圆度保证在1.2以内,光洁度在0.15以下.所以,他的尺寸分散度很稳定的控制在2个以内.各位老大,那可是60丝的余量,12秒切完啊!

网友:
如果要买这样的机床.国产的在150万以内完全没问题.进口的在300万左右.可以这样讲,给我150万我可以保证加工精度和效率及稳定性.而且是CBN砂轮的.基本上对这种设备的关键点有明确的认识.只是我只是个打工的,说了不算.前面达人提到哈挺.其实哈挺在磨床行业并不是数一数二的,还是斯来富林旗下的比较厉害,还有勇克,丰田工机等等.在外圆磨的领域里瑞士的STUDER是高精的领军人物.2微基本不用量仪都能保证!国内油泵油嘴行业大多都是用STUDER的S30来配磨油针.国产的只用来粗磨.那东西可是很难磨的,要求太高啦.想看看什么叫高精加工,去无锡的欧亚看看吧,那里的机床才是精度和效率的体现.

网友(2010-07-30):
楼主方法可行,就是那个卡罐方孔加工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无心磨,检测的话用三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