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线圈发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16):
密封在树脂中的线圈,发热严重,一旦树脂出现裂纹,水渗到里面,整个树脂线圈就会爆裂开

这个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线径,线的材料问题,还是绕法的问题??
请各位指教!!

线圈.dwg

网友:
我想与线径,匝数,绕法都有关的,还有就是有没有匝间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过载或者是电压配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