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钣金制作的(工时定额)方面的样本和其资料

楼主(2007-10-16):
本人公司在搞计件制急需钣金制作工时定额方面的资料

网友:
包工包料
厚钢板结构件讲吨位(重量)
薄板钣金件半工半料(价格)
具体还是要根据复杂程度定的

网友:
只有做IE的才明白工时的重要性

网友(2007-11-15):
呵呵,深有同感阿,楼上,请问您是做IE的吗

网友(2014-06-17):
我们一般是按总价格的8%做焊接件计件

网友A:
我也没听说过钣金要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听说过钣金要计件的

量少?

网友:
一般的钣金件都是先下料,激光割然后在折弯焊接的,你想在哪一个工序计件啊

网友(2014-07-17):
(工件材料成本+管銷成本)+10~20%利潤。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