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如果淬火后硬度在HRC40-44的金相组织,请教

楼主(2007-10-16):
请问35CrMo如果淬火后硬度在HRC40-44的金相组织应该是什么?此硬度还属于调质处理吗?金相评级还是判定2.游离态铁素体含量不大于5%?

网友(2007-11-18):
淬火不合格哦。35CrMo淬火后至少要50以上才能用的

网友(2009-12-23):
可以查相关标准对照

网友:
硬度在HRC40-44之间?!请问:有没有回过火了?如果没回火,那肯定不是调质,呵呵。如果回来 ,那就是回火温度不够,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