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牌号S355J0(1.0553)---求助

楼主(2007-10-16):
S355J0(1.0553)是德国牌号,我查了下其对应的日本牌号是SS490B.对应的我们中国牌号是多少?
另外此零件规格为φ152*14的,能否用压铸方法加工啊?
多谢!

网友:
大概相当中国的Q475,可直接拿钢材价格,量大可考虑铸造或锻造毛坯,压铸不适合钢件,一般是合金,铝合金,锌合金等。

楼主:
量产不是很大,本来打算用圆钢棒机加工做的,但我们采购部说这种棒料很难买,所以就考虑有没有其它的加工方法.多谢你的帮忙!

网友:
我们公司要为英国试制一些部件,其中就有材质为S355的,国内是没有匹配的牌号,我用Q345代替了。

网友:
查查看国外的这种材料的化学机械性能,能用国内的代替是最好不过的,基本上由于加工的工艺问题,有点点不同,但是在那个范围之内就好了!!

网友(2007-11-23):
德国牌号S355J0(1.0553)---

国内是没有匹配的牌号,用Q345代替了

网友(2008-06-27):
S355J0对应牌号

EN 10025-2:2004年标准中,S355J0牌号对应我国的应该是Q345C 但是它的元素含量还是有点区别.国内早就能完全按EN标准来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