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校核问题

楼主(2007-10-16):
螺栓的标准中给的都是大径(公称直径),可是在校核中都是用小径,大径和小径之间有什么好的转化公式,或者有什么表可以直接查到吗?我用机械手册免安装版怎么查不到这个表呀?那位老师可以帮助解决一下呀?

网友:
用中径吧,    在大径和小径之间,其母线通过牙型上的沟槽和凸起宽度相等的假想圆柱面的直径.

楼主:
在校核中动用的小径,小径是危险面吗?

网友:

小径是危险截面,杆类(小柔度)零件在受到拉压作用时,正应力的大小与截面面积成反比,小截面的正应力是最大的,这样校核最安全。我不知道实际中是怎么样的(鄙人还是学生),但是理论上是应该校核小径强度。至于转换公式我倒是没听说过,我都是查机械设计手册的。不要太相信软件,软件也是根据手册编的。

网友:
大学机械设计课本上面就有。自己查查吧。

网友(2013-09-15):
应该是校核小径的,至于换算公式倒是没听说过,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怎么在我学到的机械设计中没有有关螺栓校核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2019-10-26):
这个是根据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相对应的大小径,是根据不同的螺距来定的,比如米制,有计算规则。

网友:
记得是  1/2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