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高压水系统如何维护保养请教

楼主(2007-10-16):
公司采用水系统设备10台左右了,清洗机/水实验机,在说明书上都不明确水系统如何维护保养.

网友:

请问用的是软化水吗????还 是直接过滤的水???说具体点

楼主:
谢谢关注,我们用的就一般的自来水,有一台设备做爆破试验,泵是美国特力得的气驱液泵(压力能够达到气压的64倍,该泵在设备内看不见),下图是用在超声波机和一般清洗机(刷洗)用的.

楼主:
补上图,刚才用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网友(2007-11-21):

楼主,你好,我们是从事超高压流体设备的,你指的高压水清洗也在我们产品范围内.
我们设备中的气动夜泵是我们德国的,和美国特力得的气驱液泵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公司的网址:www.maximator.cn
如果你有维护方便的事宜,可以联系我:021-58682266-315 石   QQ 342237564  谢谢

网友(2008-02-03):
直接用自来水不行

直接用自来水不行,加德国SYR过滤器即可,带反冲的,维修费用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