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度等级---请教

楼主(2007-10-16):
在图纸中看到如下技术要求:
“焊接尺寸偏差精度为A级,形位公差精度为E级”
我以前只见过“未注公差按IT14”,这些有什么联系吗?
各位大侠请指教!谢谢!!!!

网友:
你说的IT14是标准公差,总共有20个等级,而尺寸偏差A级,形位公差为E级是有专门针对焊接结构件的尺寸与形位公差标准里的等级,国标号为GB/T19804-2005.里面尺寸公差分A.B.C.D四个等级,形位公差分E.F.G.H四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