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M18X1内螺纹和外螺纹零件,外协出问题---求助

楼主(2007-10-16):
外协加工厂做了一批M18X1的内螺纹和外螺纹零件,内螺纹采用7H精度,外螺纹采用6h精度,配合后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旋合1/3后(螺纹总长13mm),配合很紧,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旋出;另一种是能轻松旋入,但是有点松。
用游标卡尺测量外螺纹尺寸偏差17.83-17.88mm,内螺纹尺寸偏差在17.02-17.07mm,两者配合旋入比较松。
另一个外螺纹偏差是17.92-17.97mm,旋入就很紧。
请大家帮我分析:是加工中同心度问题,还是标的螺纹精度有问题?
非常谢谢!

网友:
首先有个疑问,为什么楼主不按照标准螺纹进行加工,这很重要,因为相关的问题很可能出现在螺纹规格上.
其次,螺母的加工过程中,是采取什么方式,有没有出现热变形的可能,冷却的效果如何?
最后还是建议楼主采用标准螺纹(客户特殊要求单说),最好不要以特殊标准的理由来限制客户,这样往往会失去客户的.

网友:
很明显是用自制螺纹刀加工的产品,
加工设备不理想。
换一个外协厂家,
用专用螺纹刀或丝稚加工

网友:
支持鬼狼的说法,用标准说话,正常情况

网友A:
对于普通机加厂你给他精度毫无意义,因为无法测量,也很少有人知道那种精度是什么意思,所以公差无法控制。如果是一般用途要求他配做即可,即保证每对螺纹旋入合适。

网友:
1  标准螺纹和细牙螺纹其检验方法是相同的,加工方法也是相同的。
2   底径只是螺纹检验的一项,还有中经,大径,牙型,粗糙度等原因
3  你可以先看看你帖子中讲的尺寸用螺纹规试过之后是什么情况,
4  即使是都通过了也有干涉现象的,不过此情况极少见到。
5  正常情况下我是不赞成只检验底径的,互配性是关键。

网友B:
查下内螺纹
丝攻有头攻、二攻之分,
估计头攻二攻混在一起,意识上还不知道丝攻有头攻、二攻之分,当着只有一种丝攻,
头攻当二攻在用

丝攻用久了摩损,该换新丝攻了

切削润滑不良

网友:
我想应该是非标的错

网友C:
M18X1是标准第二系列细牙螺纹
就是加工精度的问题,你给的精度没问题
楼主应该借给外协厂一套塞规和环规,就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主机厂应该和配套厂用尽可能接近的测量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外商厂如何做的我不清楚,螺纹尺寸也是根据客户要求来定的。这些天查了相关资料,了解到螺纹配合有H/g、H/h等,如果确定了公差带的位置,那么精度等级是不是要用同一等级呢?比如说6H/6g、7H/7h,而我图纸上标的等级不一样,是不是在7和6的精度不同造成加工出不同精度的螺纹,从而造成螺纹旋和有问题。感觉问题出在精度等级上。为什么一定要标螺纹精度也是考虑可能会换不同的外协厂,便于精度统一。谁能帮我确认是不是一定要统一螺纹精度等级。谢谢啦!

网友:

螺紋精度要求是為不同鬆緊螺紋配合而設。
7H內螺纹配合6h外螺紋,旋入应該非常輕鬆,絕对无問題。現在你是加工質量不穩定所致,应考慮是否加工刀具、設備或加工方法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照007的说法7H內螺纹配合6h外螺紋,旋入应該非常輕鬆,絕对无問題----但反过来6h內螺纹配合7H外螺紋,旋入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我赞成六楼大侠说法.

网友:
我们厂生产的内螺纹和外螺纹分别有螺纹塞规和螺纹环规检验,很少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内螺纹
丝攻有头攻、二攻之分,
估计头攻二攻混在一起,意识上还不知道丝攻有头攻、二攻之分,当着只有一种丝攻,
头攻当二攻在用.....

能不能说说头攻和二攻的操作步骤,我听老师傅说车螺纹时刀具车到底时要再逆向切削,好把螺纹上的削给车下来,不知道你说的二攻是不是我说的逆向切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8X1是标准第二系列细牙螺纹
就是加工精度的问题,你给的精度没问题
楼主应该借给外协厂一套塞规和环规,就没问题了

厂家有赛规和环规,我们也打算去买一套6级精度的赛规和环规。再请教如果两套是不同精度级的工具检验时会有影响吗?
比如图纸上标的是7H/6g,而塞规和环规分别是6H/6g,7H/6g这种情况下的检验结果有效吗?(主要是不清楚厂家的买的工具是什么等级的,问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谢谢喔!

网友:
内螺紋精度,6H和7H下限是一样,只是上限不同,7H較大而已。
另絲攻的头攻、二攻、三攻,是指吃入部(前端的斜度部份)長度不同,头攻:9牙、二攻:5牙、三攻:1.5牙。

网友:
楼主应该借给外协厂一套塞规和环规,就没问题了

网友:
螺纹加工精度不够,建议装配之前用螺纹规检验螺纹。

网友:
外协厂家和加工厂家用同一套塞规和环规进行加工和检验。检验后,再对塞规和环规也要进行检验。这样可以确保零件合格,因为塞规和环规也容易磨损。如果没有检测塞规和环规条件,建议检验和实配相结合。

网友:
内螺纹尺寸外协厂做的不对,也可能是中径不良

标准的18X1-6h外径应为17.82~18.00
           18X1-7H孔径应为16.9175~17.2175
中径尺寸我就不算给你看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辛勤耕耘
我们换了一家厂商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次吸取前一家的教训买了检验螺纹用的塞规和环规,精度分别是6H6g,塞规能旋入内螺纹孔,外螺纹无法旋进环规,但是内外螺纹却能很好旋入.问厂商如何做的,答曰先做内螺纹再配做外螺纹.听上去符合大众思维,那就更不明白了,难道检验用的环规有问题?各位兄弟姐妹帮我分析是原因呢?谢谢拉!

网友:
我想楼主对螺紋精度还是不太了解。
外螺紋精度6h和6g是有不同的,大家精度範圍是一样,但下限起始點不同。所以有時會出現外螺纹无法旋进环规,但是内、外螺纹却能很好旋入的現象。6H和6g是一种較為輕松的螺紋配合。

网友(2007-11-25):
我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螺纹中径的问题。

网友(2018-06-30):
引用 网友A:
对于普通机加厂你给他精度毫无意义,因为无法测量,也很少有人知道那种精度是什么意思,所以公差无法控制。 ...

说的真对,,受教了。。。

网友(2018-07-30):
都没说人家外协厂是怎么加工的就一群人这里讨论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M18X1,传感器的螺纹大部分是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