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斯特林发动机

楼主(2007-10-16):
小弟正在搞斯特林发动机的一些相关问题,有哪位大侠知道多热源斯特林发动机的效率怎么算,比如4热源或16热源!
冷源的数目对斯特林发动机的效率也是有影响的,请问热源数目与效率的关系该怎样确定?或者哪位可以告诉小弟应该看些哪方面的书籍!谢谢了!我的邮箱:yangchenopq@163.com

网友:
对于这个发动机只是略有耳闻而已,不是太清楚,顺便查到点关于它的资料,贴给大家共享:
       这种发动机是伦敦的牧师罗巴特 斯特林于1816年发明的,所以命名为“斯特林发动机”。这是一种外燃发动机,使燃料连续地燃烧,蒸发的膨胀氢气(或氦)作为动力气体使活塞运动,膨胀气体在冷气室冷却,反复地进行这样的循环过程。斯特林发动机可以使用多种多样的燃料,排气洁净,噪音和振动也低于柴油发动机。但是,斯特林发动机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例如膨胀室、压缩室、加热器、冷却室、再生器等的成本高,热量损失是内燃发动机的2-3倍等。所以,还不能成为大量使用的发动机。

外燃机是一种外燃的闭式循环往复活塞式热力发动机,因它是在1816年为苏格兰的R.斯特林所发明,故又称斯特林发动机。新型外燃机使用氢气作为工质,在四个封闭的气缸内充有一定容积的工质。气缸一端为热腔,另一端为冷腔。工质在低温冷腔中压缩,然后流到高温热腔中迅速加热,膨胀做功。燃料在气缸外的燃烧室内连续燃烧,通过加热器传给工质,工质不直接参与燃烧,也不更换。
    由于外燃机避免了传统内燃机的震爆做功问题,从而实现了高效律、低噪音、低污染和低运行成本。外燃机可以燃烧各种可燃气体,如:天然气、沼气、石油气、氢气、煤气等,也可燃烧柴油、液化石油气等液体燃料,还可以燃烧木材,以及利用太阳能等。只要热腔达到700℃,设备即可做功运行,环境温度越低,发电效率越高。该公司提供的STM4-120型25kW级机组的发电效率为29.6%,大大高于同容量的内燃机。外燃机最大的优点是出力和效率不受海拔高度影响,非常适合于高海拔地区使用。
    该设备目前有三种型号可供选择,"热电联产"型、"太阳能-外燃混合发电"型、"余热利用"型,以及车用型和流动现场电源。

网友:
这玩意听说过,就是对燃料要求不高(主要是利用受热的气体膨胀做功,跟内燃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