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密度---请教

楼主(2007-10-16):
机械设计手册上好像没有关于纸的密度.
不知道那位能提供一点资料啊.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纸
不同的纸用的原料的比例不同,因此它的密度也会不同。
要不你称一下纸的质量,然后求出它的体积,不过这好像是最麻烦的办法,也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A:
不同的纸会有不同的密度。比如说60克铜版纸、80克铜版纸,50克白卡纸等,指的是每平方米多少克。

楼主:
找到一些资料,没有密度
纸张的重量用定量和令重来表示。
  定量是单位面积纸张的重量,单位为g/m2,即每平方米的克重。常用的纸张定量有50g/m2,60g/m2,70g/m2,80g/m2,100g/m2,120g/m2,150g/m2等。定量愈大,纸张愈厚。定量在250g/m2,以下的为纸张,超过250g/m2 则为纸板。
  令重每令纸张的总重量,单位是kg(公斤)。1令纸为500张,每张的大小为标准规定的尺寸,即全张纸或全开纸。
  根据纸张的定量和幅面尺寸,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令重。
  令重(kg)=纸张的幅面(m2)×500×定量(g/m2)÷1000

网友:
纸的密度确实不好说,请你只好计算了 称质量,算体积

网友:
外贸供应的进口瓦楞纸箱生产用纸主要从美国、日本、芬兰、加拿大等国进口定量为 360g/m2牛卡和 180g/m2瓦楞原纸,也有一部分定为 337g/m2牛卡和 160g/m2瓦楞原纸。为改善内销瓦楞纸箱生产用纸,有部分造纸企业也开始试制定量为360g/m2和 420g/m2牛皮箱板纸(牛皮卡纸)。随后,由于一部分造纸企业的产品和瓦楞纸箱生产用纸生产企业的兴建投产,纸箱生产用纸品目繁多,各级别、克重的箱板纸和瓦楞原纸不断投放市场,纸箱生产企业对纸板选择余地增加。瓦楞纸板国家标准(GB-6544-86)中要求瓦楞纸箱生产用纸材料必须符合规定,用箱板纸定量分别为 250g/m2、280g/m2、300g/m2、320g/m2、360g/m2,瓦楞原纸为 125g/m2、150g/m2、180g/m2,这样就使单、双瓦楞纸板克重在 1000g/m2~1100g/m2 左右,在确保定量的基础上,保证了纸箱的质量。
是这个吗?资料来源于网络……

楼主:
老板要我计算给他1立方米的箱板纸有多重,
大约50顿压力压实成的方块...
这又怎么计算啊.....
郁闷啊...

网友:
箱板纸大概有7-10mm厚,那一立方大概就会有125kg(会有这么重么?),压成块,嗯,问问他打算拿多少压成块,越多越大,当然50吨压力应该压不动多少吧,估计也就250kg得了……嘿嘿,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楼主:
125kg?
箱板纸1000g/m2?
1000/(7~10)*1=100~142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纸会有不同的密度。比如说60克铜版纸、80克铜版纸,50克白卡纸等,指的是每平方米多少克。

克重更多的是说明了厚度呀,不是密度!……
纸主要是由纸浆、填料、淀粉、胶水组成,一般在0.9左右。

网友:
补充一下,铜版纸由于填料含量很高,所以密度就高多了,是比水的密度大多了。

网友(2008-08-25):
不同的类型密度应该不一样

网友(2008-11-27):
这是包装材料,它有它的强度,你计算一下,压垮了密度大很多.压不垮基本不变. k=k 是表示瓦楞纸箱纸质要求用K级的纸质 进行生产, = 表示有6毫米 (-)表示3毫米!
纸质等级的分类有 K A B C 最常用的是 B=B,, A=A只有特殊要求才用, K=K 适用的条件要求就更苛刻了

A=B 是面纸是A纸 里层面纸是B纸 A纸 B纸又分好几种,一般我们都是以破裂强度来要求厂商.A=B比B=C 材质要好.是五层双坑纸 K3K 是三层单坑纸..

网友:
5楼的正解,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