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设计的一套不成功的模具,请支招

楼主(2007-10-16):
如图是我设计的一套模具,但产品没有如愿留有上模,请各位高手帮忙,不要笑我是菜鸟.

网友:
看模具结构产品是不会跟上模,留在下模,但留下模后,产品不好取出,下面做个顶料会不会好些。上模冲小孔脱料套长些会好些,同时起压住材料的作用。产品冲压出来中间有压印。

楼主:
谢谢前方,但是,是自动送料的,顶料销不能高,另外,口朝下,风吹不动,

网友:
惠宇之王 好
, ~7 u2 Z7 c, q3 U3 v请问你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开始不知道你是自动送料,下模顶料的可做个套,顶产品的边缘部分,这样不会高出剪口,上面2mm小针做长些,产品会不会跟上模?

楼主:
前方,你好,目前我将冲头加大到2.16,能够基本上处理,但不能全自动,只能手动,因为有时它还是不沾上模

网友:
惠宇之王,你好。冲头加大怎么可以沾上模?不明白,望赐教。

楼主:
你好,冲头加大以后,间隙小了,由于工件孔位的收缩,夹住冲头,所以沾上模

网友:
这样啊 那剪口不是有毛刺?那难怪你说有时还是在下模,没想过怎么样让它永久沾上模吗?

楼主:
现在非常正常,挺不错的,其它方式暂时没想到,因为剪口不能是刀口

网友:
把你的图先去画好了

网友:
看这个产品的形状留在凹面的机会大,你加大凸模尺寸也不是长久之计啊,会加快磨损。既然口朝下风吹不动干脆调过来口朝上,不过得新做模具,呵呵。

网友:
小马过河 你好
口朝上也好,但中间孔好像不好冲啊,因为下面要做活动的凹模,否则不好顶料。

网友:
上模增加真空吸力装置看行不

楼主:
谢谢各位,想过倒过来装,但确实有点困难,,因为沿口有要求,有不能三步冲,这样沿口是刀口

网友:
我连图都没看太明白!
不过听前方和惠宇之王的讨论来看!
加大冲头让产品跟上模,对自动化没有影响吗?
如果只是单一的加大冲头,而达到效果好象理论上不太可行!
但听惠宇之王你所说的!感觉又没什么问题!
愁!
明天帮你问下老师!

网友:
前方大侠,你好!我觉得影响不大啊,可以倒冲孔,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惠宇之王大侠,为什么不能三步冲?成型、冲孔、切边,不行吗?如果可以那出料不成问题,而且口朝上。我比较菜,不对之处别见笑,呵呵。

楼主:
小马过河好,因为先成型再冲的话,断口是直的,形成锋利的刀口,客户不能接受,而倒冲的话,冲孔废料会掉下来,冲坏工件,不能达到自动的目的.
不断学习你好,加大的是冲针,不是大冲头,谢谢各位

网友:
小马过河 你好
我说的是那意思,仔细想了下,倒装其实结构也行的,就是小孔废料不好出,有办法将下面产品和上面废料分开推出模具就可以。不过估计比较困难。
惠宇之王 你好
上面小针做长到平凸模面,退料套用弹簧托起来,感觉会永久沾上模。

楼主:
有在下模加过托料针,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我在四楼提到的上模小冲针加长,同时这小冲针脱料套用弹簧顶起来。
方便的话可以试下,感觉沾上模的几率大很多

楼主:
前方你好,没怎么明白,有二点,1.因为成型深度为7MM.如果加长冲针的话,加上护套,小冲针太长,断的可能性增加.2.只所以用打料的形式,就是想在打料之前保证小冲针的吸附力能拉起工件,如果用弹料的话,那肯定拉不起来了.不过不知道我对你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我说的意思也就是增加小冲针的吸附力。
1,产品开模瞬间在下模,即开模的瞬间产品回弹力促使小孔脱离小冲针。那么小冲针加长,沾附几率增加很多。但之前没留意7mm,长了是容易断。
2,产品开模瞬间跟了上模,但在机床上升过程中滑落的。那么小孔脱料套的沉头孔内加弹簧使它没向下的力压着产品。

楼主:
明白了,但脱料套有保护和定位小冲针的作用,间隙小,可能不好做呀

网友:
你说的沾下模,是开模瞬间就在下模还是带上去一定距离再自动滑落?

网友:
另外请问你在哪里工作?公司主要产品就五金冲压吗?我在广州

网友(2007-11-29):
你好

看模具结构产品是不会跟上模,留在下模,但留下模后,产品不好取出,下面做个顶料会不会好些。上模冲小孔脱料套长些会好些,同时起压住材料的作用。产品冲压出来中间有压印。

网友:
可以考虑在上面加一吸气的装置,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种气氛很好啊  虽然我是新手  但多看你们讨论 我下回也会发言了 呵呵

网友(2008-09-02):
下模最好再点加气孔,工件在脱离下模时会有吸力,保持空气畅通会减小吸力,增加跟上摸的机会.上模冲孔冲头加长是个好办法.

网友(2009-09-15):
努力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