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测量折弯长度的量具?

楼主(2007-10-16):
有没有专门量折弯尺寸的量具?就是量面交点到定位边的距离的量具,原来都是用万工显用两点连线的方法量的

网友:
我们原来就是用卡尺和高度规来测量的!!

网友:
我们这里好象也是这么量的,卡尺或是高度尺,

楼主:
折弯角度不是90°呢?也是用卡尺和高度尺和角度尺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