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管空管对接。

楼主(2007-10-16):
铝管为直径8.6mm,焊接凸点为直径约11.6mm,焊接宽度为9.0mm左右。
不知道用什么焊条焊接,用什么工具焊接??
请个位支支招!!如图

网友:
有铝用的焊条,如果管路压力不大,钎焊或氩护焊都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氩弧焊应该可以的

网友:
铝用焊条4047,焊剂nocklok,钎焊。

楼主:
多谢各位出招,我会去试试,到时把结果跟大家说下

楼主:
不知焊剂nlcklod是什么,可否简单介绍下其含量和市场上的名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管为直径8.6mm,焊接凸点为直径约11.6mm,焊接宽度为9.0mm左右。
不知道用什么焊条焊接,用什么工具焊接??
请个位支支招!!如图

  可以用低温铝焊丝M55进行低温气焊,这个是我们平时在维修汽车或者空调上的薄铝上经常用到的。应该最薄可以焊接易拉罐

网友:
我也有类似问题,过下去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