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使用中遇到什么维修问题,请你提出来

楼主(2007-10-16):
水刀维修,大家把在实际使用中的具体问题回贴聊聊,我来回贴,感谢。

网友:
活塞换向时声音很想,但不是啸叫声,有点象撞击的声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
换向声音大

你压力是用多少,压力小了声音小不小,1撞击声可以调节换向阀的节流来控制。2缺水也会造成换向过快,换向声音大。

网友:
350Mpa,换向频率还算正常,就是声音很响,其他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400MP用350MP的压力声音大是正常啊 !!!!你用300MP-320MP声音就小了

网友(2007-12-20):
ol报警,怎么办?

龙门结构,富士伺服电机,皮带结构。连接Y轴的驱动器显示ol过载。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引起换向大冲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电液换向阀选型不当,据我所知,部分进口380增压器都是使用经过改造的两位四通.
2,液压系统设计不当,例如液压蓄能器接入点不合理,管路过长造成振动,回油冲击大造成大量空气进入等等
3.如过震动大并且伴随着压力跳动大(15兆帕以上)就还有可能是增压器的问题了
.............
一点拙见,欢迎指正

网友:
1、能否讲讲“使用经过改造的两位四通”是如何改造的?
2、“液压蓄能器接入点不合理”?怎样才算合理的,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关于ol报警

ol是过载报警,一般是机械上的问题,解决方法可通过调节水平及滑块和丝杠来装配来解决,
不过引起过载也有可能是电机轴受阻,要具体问题具体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A(2008-04-03):
能告诉我刚开始切的时候,材料上面留了一个小孔,怎么可以把那个小孔变的小一些!或者消失呢?

网友(2011-08-02):
高压在250左右,有时一下就降到150 但马上又慢慢升上去  一会又这样降下去 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2-05-15):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刚开始切的时候,材料上面留了一个小孔,怎么可以把那个小孔变的小一些!或者消失呢?

进刀线加长,打空时间改短,改成2-4秒

网友(2012-06-14):
我有个问题,我家是龙门水刀,比如要切割一个圆,起始点与终止点不能相交,有偏差,是什么原因啊,
额,表达能力不强,希望能明白我的意思,早日回答

网友B:
可以是:
1. 软件有问题;
2. x,y 轴承运动偏差(轴承有磨损);
3. 软件和设备控制线上出问题。

个人觉得是 X,Y轴承的设定步频有偏差,这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
1. 软件有问题;
2. x,y 轴承运动偏差(轴承有磨损);

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还是个新手,现面临很多困难

网友:
大地水刀切40以下圆孔错位是怎么回事?  X  ,Y 轴都没有间隙,  4个滑块也是新的,还有别的原因会影响错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