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小程序!我把其汇编转BIN和HEX要很长时间啊!

楼主(2007-10-16):
今天转个小程序!网上到处都有的七彩灯!转要好长的时间!都停不来!现在没有带图过来!

网友:
不知道LZ想要问什么,“转要好长的时间”?

请具体指明啊~~~~~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又有新问题出现!

楼主:
连接好线路,连上电脑后,以前烧录的程序能正常运行。
我想重新烧录一段程序,打开烧录软件后出现“欢迎使用ZSmcu51XP学习板,
初始化串口通讯成功”,两行字!但是进行烧录或者读写操作就出现“编程器:通讯出错...”提示,分别对“设置”中的四个串口都试了下,都是"编程器:通讯出错"。程序无法进行烧录。
换的台电脑上都试了下,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试问一下,是不是板上的MAX232集成块出现了问题(连接线我已经检查了,没有问题),还是其它的地方没有设置好?望指点一下,我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