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的电子尺出了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16):
新购买的数显铣床,第一次使用,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电子尺的怪现象。

1、在设置分辨率的时候,经过反复试验发现:默认得分辨率是0.005,如果改成0.01的话,数值就会比实际大一倍;如果改成0.001的话,数值就会缩小5倍。实在是奇怪,其实我觉得0.01的分辨率就足够了,可是没想到会出这样的问题。

2、Y轴的电子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慢速转动手轮的时候,数值有时会时进是退,有时还会有几个丝的跳动,最不可思议的是,有时数值还会无缘无故的快速增长,而这时手柄是静止状态的。如果动一下手柄,电子尺也停止增长了。

顺便再问两个问题:
1、线性修正参数应该如何设置,如何测量电子尺的精确度,本来我以为有了电子尺精度会大大提高,但是现在看来也不一定;

2、另外,“缩水率”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1)一般光栅尺的分辨率有0.005和10.001的,何必修改默认值。
2)是否读数头有问题.
3)用“块规”+“千分表分段校验一下。
  仅供参考,不一定对。

楼主:
电子尺控制器已经更换了一个厚的,电子尺的厂家说,我的那种铣床只能用薄的那种电子尺。

但是更换的电子尺控制器之后发现控制器是个旧,表面有明显得刮痕,数据接口的地方也有锈迹。和销售商交涉,但是得到答复是:正在开广交会,没时间处理,要广交会结束才能更换。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发现电子尺显示屏上面的数值最后一位数有时会有一些跳动,就是“0”“5”之间跳动,例如:10.000,有时变10.005,有时10.000,经常还是跳得很快的那种情况,不知是不是正常的呢?

网友:
哈雷网友好!

你在4楼的发言:……最后一位数有时会有一些跳动,就是“0”“5”之间跳动,……
属于分辨精度临界值跳变,属正常现象。

syw  071021---22.15

楼主:
哦,这样呀,那我就放心了,谢谢!

但是看着这个二手电子尺心里实在不爽!担心十有八九是返修货,唉!

毕竟是刚买的新机器嘛。

楼主:
另外发现Z轴的光栅尺安装的没有垂直,不知怎样是否正确?

网友:
会不会是线头或接头有什么接触不良啊?

楼主:
一直催促经销商更换一个新的电子尺(控制器),却拖了一天又一天,直到昨天那个电子尺出问题了,用着用着数值就停下来了,重启之后又是这样,后来还出现了乱码。我再打电话说了这些情况之后他们才说派人过来更换。
没想到更换的电子尺(控制器)还是旧的,上面的使用痕迹更加明显,维修人员说现在没有新表,只有这种旧的,不要就没有了。无奈之下只好再次换上了一个旧的电子尺(控制器),维修人员说要等月底才有新货。但是我想:先听着吧,只有到时才知道。
唉,没想到一个电子尺搞得这么复杂。难道三轴的电子尺就这么多问题吗?

楼主:
这个就是昨天出现乱码时的情景。
由于数值不走动无法用照片拍摄出来,所以也就没拍了。

网友(2011-08-26):
呵呵,你那里买要多少钱呀?
有些现象是正常的,但有些根本就是质量问题。可能你买到旧货了。
您好。我司专业生产光栅尺/磁栅尺,质量好,价格合适。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电子尺/磁栅尺吗?我们是深圳的厂家恒兴星的,希望有机会合作。需要效劳请联系:李先生 13751193071  QQ:1379946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