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些英文图纸中的术语

楼主(2007-10-17):
小弟,不是学机械专业,遇到齿轮加工的英语图纸,有一些术语不知道怎么翻译,请大家帮助!
1。UNSPECIFIED TOLERANCES
2 . CHECK FITMENT OF SPLINE 15 AND STUB TEETH 21 WITH MATING PART
3 RUN-OUT ON MACHINED  DIAS. AND FACES 0.05 MAX
PAN MEASURMENT/B.P.M
   OVER 03 TEETH/PIN 5.0
5 MATING WITH
6 NO . OF TEETH IN MAT. GEAR
.C.D RUN-OUT MAX.
OOTH TO TOOTH COMP. ERROR(DOUBLE FLANK MAX.)
OTAL COMPOSITE ERROR (DOUBLE FLANK MAX.)
10 THE CIRCUMFERENTAL PLAY BETWEEN TEETH II AND THE SPLINE SHAFT AS WELL AS BETWEEN TEETH III AND THE MATING GEAR SHOULD NOT INCREASE BEYOND 0.20

网友:
1 未注公差

2,检查配件15-花键和21齿根是否相配(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

3,不知道啥意思(大概是一个加工好的工件的公差)

4,测量范围从多少到多少……

5,配做

6,不会

7,最大偏差PCD(这个是什么标准代号不知道)

8,齿之间的相对误差(最多两个牙侧的距离)

9,整体位置误差(最多两个牙侧的距离)

10,齿轮2和花键轴及配做齿轮的圆度不能查过0.20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啦 你再跟图纸匹配下

网友:
2、表面最大公差为0.05。见笑

网友:
3。端跳和径跳最大0.05
6.齿轮齿数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2007-11-19):
P.C.D 应该是设备

网友:
1 未特别说明的公差.——在我的印象中,“未注公差”在国标中是一个术语,相对应的英文术语是“general tolerance”.为避免概念混淆,我想“未特别说明的公差”可能更合适一些。
2.用相配合的零件(通过装配试验)检查花键15和短齿21的装配性(配合性).
3.(加工过的)圆面和端面的跳动最大0.05.
4.跨棒距/公法线?——跨棒距肯定是对的,但是对于后边的缩写就实在不明白了。这个要看具体的参数表和相关的数值。根据下边的另外的两个参数,也许是公法线的意思。也可能后边是标准的跨棒距的缩写,前边一个是定齿跨棒距”,也就是和跨棒距一样的测量方式,但是不是跨整个齿轮而是跨规定的齿数。这个我以前曾经遇到过。

  跨齿数3/量棒直径5.0——公法线对应的是跨齿数,跨棒距对应的是量棒直径。要结合前边的参数看。
5.配对(配合/啮合)齿轮(号)——后面是对应的一个零件编号

6.配对齿轮齿数
7.节圆跳动(Fr)——这个一半是猜的,但有80%的把握。
8.相邻齿距偏差或是误差?,(取左右齿面误差较大值)。——在GB中是齿距偏差,这里是“相邻齿距偏差”还是“齿距偏差”我搞不清楚。两个概念有些差别,相差不大。在老版的GB/JB中有相邻齿距偏差的概念。——“±fpt”——这里到底是什么要看你的图纸来源,他们遵循的哪一个标准。各个不同的标准会更多的倾向于一个参数。事实上,我也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两个概念中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9.齿距累积误差,(取左右齿面误差较大值)。——应该是“Fp”。
10.齿II和花键的周向侧隙,以及齿III和其相陪齿轮的周向侧隙不超过0.2。——这句有80%是蒙的。意思应当是对的。

上边这些都是凭记忆中的一点东西翻译的。具体的可能有一定的出入。要具体的、真正的搞明白外来图纸中的要求或者参数表,要对双方的标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才可以的。由于现在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也只能写个大概。希望有点用处。

网友:
楼上真是牛人啊,太佩服了,对我们这些不是本专业的小虾米来说,红枫树大哥真是前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