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与加工中心,选择哪种比较划算?

楼主(2007-10-17):
我们有个产品需要上数控设备,铝件,直径大概200mm,厚度50mm,有一些形面。批量200-300件左右
咨询了一下代理商,他们说加工中心与数控铣区别只是一个有刀库,一个没有刀库。
哪位知道,我到底是选择哪种比较划算。或者说,每次加工需要更换几把刀的时候,就要买加工中心?

多谢了

网友:
考虑三个问题:
1.是否能达到现需产品加工的设备要求
2.BOSS希望达到的成本
3.考虑公司以后的发展

网友:
如果你现有的设备能够达到你这个零件的要求 那么 你就不需要添置设备  你需要做的是怎么去安排生产

如果你现在的产量已经饱和 那就要看你们公司以后往哪个方向发展  如果需要加工中心那么就上 如果说数控能满足那么就数控反正就一个原则------能上数控铣的不上加工中心   能铣床干的不上数控铣   能钻床加工的不上铣床    物尽其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如果一台铣床就可完成,为什么要买加工中心?
1.这要看成本,如果价格一样,当然是加工中心,因为它能够实现的功能多,但价格一样是不可能的.
2.其次是看今后加工品的成本,如果铣床加工的时间是加工中心的2倍,最终算下来还是加工中心合适.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最后给老板两个方案,让他去选,并给出你的意见.

楼主(2007-12-29):
谢谢以上各位了。

其实我也知道加工时要选择最经济的方式。有时候处在比较边界的状态,就比较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