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配合标准不太清楚---求助

楼主(2007-10-17):
我现在有几个轴承的配合标准不太清楚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轴承型号:NU 1022     公差(ISO 492)   正常精度(PO)什么意思?
  谢了

网友:
首先,建议你下次有类似问题要列出轴承厂家,不同厂家不一样。
NU 1022     公差(ISO 492)   正常精度(PO)
NU:轴承是外圈有挡边,内圈无挡边的单列圆柱滚子轴承。
1022: 1: 宽度:1系列,较窄的。0:外径0系列,较薄的。22:内径110MM.
公差(ISO 492):采用ISO492标准,不是公差。
正常精度(PO):应该是Po,是轴承的精度等级,包括尺寸精度和运行精度,Po是最低的一档,一般不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