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外材料牌号 0598(16GA) C R S

楼主(2007-10-17):
请教各位大大:国外材料牌号  0598(16GA) C R S  代表什莫材料?厚度是多少?谢谢!

网友:
冷轧钢板,1.6mm.CRS就是冷轧钢材Cold Rolled Steel的缩写.

网友:
准确一点16GA=0.0598inch=1.5189mm

网友:
请问一米阳光大侠,GA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07-12-28):
<国外材料牌号>  有没有用中国材料可以替换比对表呢,请哪位帮忙找一下哈?多谢了.

网友(2010-05-11):
GA is a kind of thickness mark.
Please refer to the photo affixed

网友:
so GA means gauge series number? for the sheet steel, 16GA means 0.0598Inch

网友:
俺是新人  什么都不懂

网友:
受教了,正合我意,谢谢。

网友:
w我是来学习 学习的,多多指教

网友(2020-08-18):
学习了,GA针对不同材料规格厚度不一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