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活塞密封如何选用密封件?

楼主(2007-10-17):
7MPa液压缸活塞密封如何选用密封件,行程40mm,O型圈好,还是X型圈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另外背托环那里有买?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
密封选用一般的YX型圈,格莱圈最好,

楼主:
急!液压缸活塞密封如何选用密封件???补充

缸内径50,只用格莱圈如何?如何选用密封件内泄漏最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怕保压时格莱圈有内泄漏,保压20分钟

网友:
格莱圈的泄漏比YX的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尺寸小不能选组合密封,谢谢!

网友:
格莱圈对缸体内部的加工要求特别高,选USH圈较好,尺寸小,可做球墨铸铁件,不用支撑环,加两个USH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