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换向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17):
本厂有一液压站,用的手动换向阀,有一进一回两油管,当进油时回油管也有油流出,流量没进油管大,猛,这种情况正常否?如果不正常,是何原因,有办法解决?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回油管内的油可能是系统中溢流阀溢流的油,一般情况下系统中的溢流阀的T腔和换向阀的T腔是相通的,换向阀换向后,A或B腔分别与P和T相通,如果溢流阀有动作,油会从与T通的A或B流出,可以弄明白系统的原理,就很好分析了。

网友:
感觉问题没有说清楚,如果是单独的手动换向阀,就如二楼所说的存在ABPT四个油口,有时还会有一个泄油口,A\B口是进油缸或者马达的工作口,P口是压力油的进口,T口(有时也会写成O口)是回油箱的油口,泄油口是在阀芯换向时会有一小部分油渗入阀体有弹簧的腔(弹簧复位式),为了保证手动阀的控制正常,从阀体直接接回油箱。如果是多路换向阀,即包含溢流阀体和回油阀体块,那么溢流阀体上未进油口P,多路阀体上有A,B口,会有阀体上是T口,没有泄油口。不知搂主所说的是哪一路油?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