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弹簧的标注或表示方法

楼主(2007-10-17):
各位大侠:
  在装配图中,我要表示弹簧的规格(圆柱压缩弹簧)如:1X14X50中14是弹簧的中径吗?谢谢!

网友:
这个机械制图手册上应该有的。

网友:
我们公司是这样的:
设计员手中就一本设计标准手册    这个手册是从采购手中得来的

在设计的时候只要写上什么公司的  什么代号的 弹簧就好了

如果按你那么写 那么你们的采购将不知道怎么去采购.......

兄弟还是用国标代号吧.....利人利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锡锡通:
     你好,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是这样标注的,可我就是不明白弹簧代号(1X45X60)中45指的是哪的直径,我的标注方法是:GB2089-80  1X45X60 对吗?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指的的是中径呀,机械制图就是这样说的,请核对。

网友(2011-05-26):
还是不太明白具体的标注方法

网友(2013-04-22):
引用 楼主:
无锡锡通:
     你好,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是这样标注的,可我就是不明白弹簧代号(1X45X60)中45指的是哪的直 ...

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