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串联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17):
我在用挖槽加工时 串联时 怎么说必须是封闭的 怎么把不封闭的串联变成封闭的串联?
谢谢。

网友:
呵呵,请问你是用的9.0    9.1 还是X   /  XCR
后面2个支持不封闭的
前面我用的少,但是应该是你选择的方式不对
选择串联方法上应该有讲究的,有没有图,我不说明

网友:
将图形放大看一下,可能有拐角的地方没有相交

网友(2007-11-17):
回去的时候困难看了9.1有
 我估计是公差出的问题
你把串联属性的公差设置到0.04,那样一般的都可以连续了啊
哈哈如果还不可以你就0.1得了
要是还不可以就去找出这个图的人,他不懂设计公差啦

网友:
串选的时候有2D和3D两种,选2D如果自动选中同一面上封闭线,3D要一条一条选.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是那样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2009-10-17):
学习到了,还没有认真的注意呢

网友(2010-06-19):
会不会有重复的图素呢。

网友(2011-09-03):
    把挖槽加工类型(POCKET   TYPE)改为开放式挖槽(ope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