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批量下料有什么先进的方法?

楼主(2007-10-17):
现在这厂子采用的带锯床,下料之后还得铣端面,有什么工艺能合2为1么?

网友:
激光切割,但是价格很高,还是建议楼主使用以前的方法,因为它是性价比最高的了

网友A:
水切割也可以吧!精度什么的都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切割也可以吧!精度什么的都能达到

价格啊价格……我不会算……帮我算算成本行么

网友B:
是电控柜里用的铜排?
用带锯锯后可以直接用的
我们是用切割机的(加工塑钢门窗下料的哪种圆锯片)

可以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控柜里用的铜排?
用带锯锯后可以直接用的
我们是用切割机的(加工塑钢门窗下料的哪种圆锯片)

可以用线切割

应该是型材,开关里用的,要求蛮高,不准有毛刺,表面不准有0.5mm以上的凹坑,等等

网友:
开关里用的那就没有多厚了,直接冲压成型不就可以了,又便宜又省事

网友(2008-12-14):
锯床下料,放一点余量,然后用刨床刨端面,很快的

网友:
用高速锯片切割机切,铝合金型材最苛刻的要求都可以达到,什么表面0.5的坑坑洼洼那是绝对没有的,要不我去车间找一件你看看什么样子??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厂子采用的带锯床,下料之后还得铣端面,有什么工艺能合2为1么?

网友:
线切割有没有试下呢

网友(2010-02-22):
赞成使用线切割!!

网友:
支持追风传说的方法。

网友:
线切割成本也是贵了。即使算上带锯浪费的材料成本、磨面的成本。如果材料价格比较高,可以试试

网友:
提个意见,本人认为下料采用带锯下,这道工序速度应该没有办法提高,但是在加工两端面的时候可以选择多件同时加工(仅限于棒料不是很大),或车或铣都可以!!

网友(2012-08-29):
这是可以实现合二为一的,江苏扬中那些规模靠前的大母线生产厂锯切铜排都是用德国的一家PSU450H的铜排锯切机,端面跟铣的差不多,效率也很高,可以同时锯切6根10的,成本上和效率上绝对比线切割和先带锯床再车、铣的方法好的多,但是比冲剪、线切割的方法不足之处在于浪费原材料,如果你说的是电气柜里的铜排的话,我想此工艺也适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