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参数,具体是哪一种不锈钢?

楼主(2007-10-17):
不锈钢其元素含量是 :  C:  max. 0.17
                   Si: max. 1.0
                   Mn: max. 1.5
                   P:  max. 0.08
                   S:  0.15 to 0.35
                   Cr: 15.5 to 18.0
                   Mo: max. 0.6
                   Ni: max. 0.6
请问具体是哪一种不锈钢,是否有谁能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Ni是否写错了?太少了吧.如果是6~8的话,你的材料近似301.

楼主:
没写错啊,这是客户给的材料化学元素含量.我也查了几种不锈钢元素含量对照了下.不过有些元素含量与这些不锈钢含量误差很大,所以不清楚其具体是那种不锈钢.

网友:
那就是马氏体了,我把表给您,自个对一下,大约是1Cr13Mo

楼主:
太谢谢了,1Cr13Mo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材料我找了很久,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有问题尽管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