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BX40在19宽屏里花屏了,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7-10-17):
使用的是19lcd宽屏,
图像到没有“园变椭圆”,而是图形都花了
比如先画一条线,再点菜单,准备画别的时,图形就变了。

改过分辨率,不起作用。

网友(2008-03-21):
我也是这个情况,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急啊,我QQ25991973,谢谢啊!!

网友:
和显卡有关吧,
你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2008-06-12):
手提

我的手提也是出現這種問題,要拆手提顯卡很麻煩吧?沒有其他辦法嗎?

网友:
我的是進入草圖就花,如果繼續用草圖就會死機,甚至藍屏,

网友:
我用的就是19宽屏呀,用UG正常的很呀,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显卡的原因?分辨率我调的是1440*900。

网友:
比我的还严重  我的也有这个情况  不过基本上没影响

网友:
升级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2008-10-06):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把“可视化性能”里的“禁用直线反锯齿”勾上就解决问题了。另外显卡3D设置里的平滑处理方式改成“应用程序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