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路图的动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7-10-17):
1,第一张是压力源.
2,分板,动力控制单元.

网友(2007-11-19):
泵是一个变量的吧,虚线的就是变量的机构啊!有两个缸筒啊,带负载敏感的呢!!很好理解的!!

网友:
看一下路甬祥编写的电液比例控制技术中变量泵的负合控制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你这两张图是一张回路图上的吧!第一张图是一个自适应变量泵的回路图,它与系统的其它执行元件相连接,它的流量大小与系统的负载压力相关,同时它自身也有自保护功能;第二张图是一个闭式回路,与一般的差动回路相同,只不过它的执行动件方式和分布的元件不同罢了,但又不能用一般的差动回路去理解,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闭式回路图.对于动作原理,没有完整的回路图,谁也不好说....

网友:
泵应当是Rexroth的A4VSG,看一下样本吧。

从原理图上看,泵是恒功率泵的可能性比较大,采用了力反馈原理。

网友:
马达部分比较简单,是一个比例阀进口节流调速系统。

这个系统带的负载的惯性可能比较大,所以在两个旋向上都加了单向平衡阀。
主回路上两个单向阀用于防止高压回冲到比例阀,对比例阀有保护作用。由于加了这个功能,因此增加了两个补油单向阀(横向的)。
这个回路中采用了标准阀块,那个棱阀本来是用于打开刹车的,实际中把这个给堵死了。
右边那个阀是打开刹车用的,当给进比例信号时,先导阀压力分出一部分使刹车打开。这个设计有一个好处,就是刹车的打开超前一点,如果用标准阀块上的棱阀,有一个问题,就是马达高压先到,如果刹车开得慢,会形成瞬时憋压。而现在用比例阀的先导压力,它来得比主回路压力早一点点,所以刹车是先打开的,就避免了上面所说的毛病。

网友:
这个系统是不是用于破碎机的?

这个系统是不是用于破碎机的?

楼主:
谢谢,
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