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怎么画椭圆?

楼主(2007-10-17):
我最近在用 solidworks画茶杯的把手,考虑到椭圆扫描轮廓该怎么画,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里面有画椭圆的命令呀

网友:
菜单中选工具--自定义,出现操作界面。
点上端“命令”,
在左边列表中点“草图”,则在右面所有操作图标显示。可将鼠标靠近图标,由出现的说明了解图标功能。
鼠标左键点住需要的图标,拖动到草图工具栏,即可使用。

网友:
工具中有画椭圆的命令呀!别用这样的问题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想伏枥大侠学习

网友:
用椭圆命令一点,就是画成园的样子也没有关系,可以用智能尺寸标注长短轴,不是变成椭圆了吗

网友(2008-04-14):
工具栏里还有好多的工具,可以调到外面来,这样用起来也方便多了。试试吧

网友:
像3楼说的那样,就可以把工具调出来了!!!

网友(2011-06-22):
有这个命令,就是的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