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制作飞刀盘铣刀---[请教]

楼主(2007-10-18):
市场上面的飞刀盘铣刀价格实在太贵了,我看见别人都是自己做的,所以我也想自己做,特意向大家请教一下。

我的铣床是3匹的炮塔式铣床,主轴是R8的,不知这样的铣床制作飞刀盘铣刀最大的直径可以多大,我尽量想做大一点。

谢谢!

楼主:
已经做好了,铣削直径120mm。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这种铣刀一般用于加工大的平面吗?

楼主:
是的,铣削一些大平面。

网友A:
三把刀孔离盘中心的距离别一样会好用得多

网友B:
是否一般用于粗加工,因为自己制作的刀具刀杆和刀刃的精度都很难保证啊?

网友A:
我做的是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这种是夹刀片的面铣刀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把刀孔离盘中心的距离别一样会好用得多

哦,这样呀,谢谢!
有时间改一下,不过固定刀具就不能用现在这种方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一般用于粗加工,因为自己制作的刀具刀杆和刀刃的精度都很难保证啊?

应该算是粗加工吧,只是把表面铣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这个样子

这样设计不错,只是不知道我这样的2.2KW的铣床能承受多重的刀具,我不敢做太大了,因为会很重。

网友C:
二楼的网友,中间芯轴应该加个大一点的台肩,这样刀盘用螺母锁紧的话,配合刚性会好很多,
七楼的网友,不明白你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希望能详细介绍一下,我没见过这种结构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的网友,中间芯轴应该加个大一点的台肩,这样刀盘用螺母锁紧的话,配合刚性会好很多,
七楼的网友,不明白你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希望能详细介绍一下,我没见过这种结构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是呀,说的有道理!

楼主:
不过有个问题我觉得比较难解决,就是刀片如何保持在同一平面?通过螺丝锁紧是很难保证精度的。

网友:
楼主,可否把刀片不要对称,刀片的不对称,可以消除一些震动

网友:
刀孔中心不一样,刀头伸出也不一样,每刀把都有他自己的加工平面,也就是说要加工10mm厚的余量时,每把刀吃刀2.5mm,最前面那把刀可以吃少一点,这样表面粗糙度好一点。而把压紧螺丝放在边上,是因为有时受空间限制,防止螺丝碰到工作台。比如工件放在回转盘铣多面,而工件小于回转盘,这时螺丝就影响到加工中心高。

网友A:
方刀孔不对中心是为了刀的加工倾角这样容易撑握,象磨车刀一样磨就行了。影响表面粗糙度的刀只有最前这一把,如果有很多把刀在一个平面,加工出来的反而不好,会挤坏表面。常用的嵌块式飞刀盘,很多刀没参加切屑,在挤。也许在加工余量少或铸铁时好用。
我用这种结构加工锻件,余量多。挺好用的,表面粗糙度和车床差不多。

网友:
轴柄设计不合理
松动,旋转问题你怎么考虑的
我认为
半径要一致,减少单刃切削量,光洁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刀孔不对中心是为了刀的加工倾角这样容易撑握,象磨车刀一样磨就行了。影响表面粗糙度的刀只有最前这一把,如果有很多把刀在一个平面,加工出来的反而不好,会挤坏表面。常用的嵌块式飞刀盘,很多刀没参加切屑,在 ...

一般情况刀齿距离刀盘中心都是固定的,也就是刀齿都是排列在同一圆周上,并处于同一个水平面,这样切削时每一齿的进给量都是一致的,切削力均匀分布在每一个刀齿上,如果需要提高表面质量的话,只是在其中增加一个修光刃,这个修光刃沿轴向方向凸出0.05左右,同时沿径向方向向轴心移动一定距离(大于每齿进给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大余量粗加工中,为了减小总的切削力,将刀齿在轴向方向分成两层,径向方向也分为两个同心圆,并间隔错开,这样加工过程形成两层的切削,有利于减小总的切削力和机床功率
不知道你说的意思是不是我上面说的第二种情况

网友:
没见过这个,谢谢LZ,学到东西了,关注中...

网友:
18楼网友,你表达的比较清楚专业。
我想说的就是你的第二种情况,而且是一把刀一个层面,最大使用过加工直径200的,(在X63上用),共四把刀,每把刀铣5mm,不会发震,刀坏了也能很直观的找出,切屑20mm深的很轻松,四个阶梯形。
小的用三把或二把刀。

网友:
刀柄会不会有些纤细了?这样是不是在吃刀时震动啊?

网友:
以前没有用过飞到盘铣刀.学习了.

网友:
刀柄用7:24装在主轴孔里,如果装在立铣头上也要用莫氏,这样直柄夹不紧。

楼主:
是的,本来想做那种柄的,我的是台湾铣床,用的是R8英制头,没有买到7/16-20丝锥,所以就做成直柄的了。

网友:
哈哈,
你早说啊,大家以为你在开玩笑
没说的,改吧

楼主:
好的,
我已经买到合适的丝锥了。
我这就把它改成锥柄的。

不过目前这个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2008-02-29):
求助

我用的是万能工具铣床,请问刃磨给刀的角度是怎么的....飞的是铝件,吃刀量1.5.........怎么磨表面才光滑....我飞出来的太粗糙了

网友:
前角25度,后角12度,主偏角75度,修光刃后角小点,表面粗糙度Ra0.2.加冷却液,浓度高点。

网友(2008-07-09):
刀尖磨损历害

我也在用相关飞刀,飞的是铝合金表面,要求光洁度为6.3,发现刀尖磨损很严重,不知如何才能解决(我用的是车刀,瑞典牌号与国产牌号都用过),哪位大侠可否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目前刀具方式

对了,忘记说明了:我用的是单刃的飞刀,不知磨损历害的原因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真是服了你了,后面的拉杆有公制牙可换的,五块一根,你非要做成英制的干什么?

引用 楼主:
是的,本来想做那种柄的,我的是台湾铣床,用的是R8英制头,没有买到7/16-20丝锥,所以就做成直柄的了。

网友:
什么磨损的原因是不是这个,不明白你的帖子什么意思。
小李飞刀是单刃的,磨损厉害的原因是杀人太多了

网友:
磨损情况描述

对不起!
  是我描述不够请楚,我指的是刀刃经磨削后每刀吃0.1mm深,只能飞一个工件,所要求的光洁度就达不到Ra6.3了(有时还不能飞一个工件就得刃磨),不过最近我用普能白钢刀刃高枕而卧成车刀形状找替车刀这种情况已改良很多!

网友:
对不起!
  是我描述不够请楚,我指的是刀刃经磨削后每刀吃0.1mm深,只能飞一个工件,所要求的光洁度就达不到Ra6.3了(有时还不能飞一个工件就得刃磨),不过最近我用普通白钢刀刃磨成车刀形状代替之前所使用的车刀这种情况已改良很多!

网友(2011-03-16):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这样加工出来的工件很漂亮

网友(2014-04-11):
这玩意很好用,我们这里很多,优点是刀好找,车刀,旧铣刀都可以用,磨刀也方便,就是那个轴柄不合理,建议采用莫氏锥柄攻丝,用拉杆拉着比较安全,有一个点不明,方孔如何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角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