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除了沈阳的还有哪些好的?

楼主(2007-10-18):
除了沈阳的锯床外,还有哪家的锯床比较好。

沈阳的锯床的确不错,但价格昂贵,不知还有哪些锯床比较好呢?

谢谢!

网友:
我们用的是浙江伟业锯床有限公司的,质量还可以
http://www.zj-weiye.cn

网友:
浙江的巨力煌也不错。3万左右。

楼主:
3W呀,这么贵呀!
切割范围是多大的呀?

沈阳的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了。
有没有其它便宜点的呢?

网友:
最好的还是雁荡山的.

楼主:
最好的有可能不是最贵的,但是肯定价格不便宜。
不知1W元的锯床能到达什么效果,或者说是性能指标如何?

我要切割的多数是铝材,比如铝板、铝管、铝棒。直径都在300mm以内,铝棒的话宽度应该也不会超过300mm。

大家给点意见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