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阶钻头折断原因

楼主(2007-10-18):
台阶钻头:硬质合金(具体什么牌号不清楚),规格是4.9孔+划一个6.3 60°倒角,6.3是第二个外径。
预计使用寿命 7000-8000个孔  孔深15mm.现在程序是分9次进刀完成孔。
问题:刀具目前只能完成1500孔,然后就断了
加工的是T2铜
请教一下:是我们加工参数选的不对还是钻头质量的问题?

楼主:
嗯……版主能不能帮忙移到机加工版……这里人气不旺啊

网友A:
1.提高主轴转速,加切削液。
2.检查铜料的材质、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提高主轴转速,加切削液。
2.检查铜料的材质、硬度。

多谢!为什么要提高转速呢?

网友B:
提高转速是为了渐少切削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转速是为了渐少切削力

啊……刚才翻了资料……谢谢指教

网友:
你的预计寿命7000是怎么来的

网友C:
预购钻头

请问哪里有:
1、钻孔部分为直径6.5,扩孔部分为90度直径13.5~13.8
2、钻孔部分为直径8.5,扩孔部分为90度直径15.5~15.8
3、钻孔部分为直径9.7,扩孔部分为90度直径15.5~15.8
的台阶钻头,打沉头螺钉孔
lys810509@163.com,13619670921

谢谢 !

网友(2012-05-11):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里有:
1、钻孔部分为直径6.5,扩孔部分为90度直径13.5~13.8
2、钻孔部分为直径8.5,扩孔部分为90度 ...
这个沉孔钻是我们的主打制造产品,强项
几乎一年四季做
楼主断钻头的原因有二
1、刀具本身的材质不过关,刀具装夹的跳动太大,导致磨损快,折断
2、工件内有杂质
找我们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