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卡子的材料---请教

楼主(2007-10-18):
激光发生器上的卡子
用于卡氙灯的卡子,工作温度在900以上
表面要镀金
试了很多材料
选什么呢

楼主:
厚度1
铁,不锈钢,黄铜都是过了,不行

刚用铍青铜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怎么不行了?是强度不行还是镀层裂了?试一试镍基高温合金

楼主:
镀金之前我做了镍磷合金,但还是爆皮

网友:
镍磷合金不是高温合金。磷的存在对镍层-金层的界面结合是不利的。如果只是起皮的话,低碳钢或铍青铜应该不错-----没有理由,纯粹是个人感觉。

楼主:
防止镀层爆皮
我们应该有过度层
化学镍我认为附着力是最好的
其成分应该是镍磷的合金

明天我把照片传上,烦劳帮分析一下

楼主:
左面原件,右面新

网友:
如果可以选择,我会优先考虑电镀,而不是化学镀。化学镀不需要工件导电,而且镀层均匀,但镀层内应力大,容易开裂。
如果有原件,可以对原件做一个截面分析,看看每层的情况。如果没有资料或样件可以借鉴,我觉得基体选用应该考虑:从室温到900度间没有相变,热膨胀系数和金要接近,热导要好。

另外,不知道为何要用金?是因为导热导电好?不容易氧化?还是因为质地软?也不知道镀层有多厚,有时候镀层厚了也容易开裂。

楼主:
这也是我最头疼的事
这东西需要系统的开发
材料,机加工艺,底层处理,表面处理,工作环境分析,工作过程变化检控分析
....
我想要通过上面一系列的工作
.........
老兄有没有兴趣来打一场

本来我都放弃了

网友:
好啊。你有没有比这更详细些的资料?我邮箱perhapsblu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