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TIA里面怎么画齿轮?

楼主(2007-10-18):
主要是已知齿数、模数、压力角、齿顶高系数等怎么画齿轮渐进线草图。。。
在PRO/E、UG里面都是怎么画的啊?
另外哪位前辈知道在CAD条件下已知这些参数的话怎么画渐进线也告诉一下,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阿?

这里面不是很多高手吗?

网友(2008-11-16):
既然知道是可以用其他软件做的,就用他做就好了,之后再导入就可以了,有时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了,呵呵

网友(2008-12-31):
UG中可以用参数法画,也可以通过二次开发的齿轮模块画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应当是不知道如何生成渐开线吧!
如果是直齿轮,那么我们在catia里面画齿轮的基本方式是:
1.先建立一些 f(x) 的参数;
2.再要建立fog关系以定义point的(x,y)的坐标点函数关系式;
3.然后再输入具体的一些数值,把渐开线上的点生成出来;
4.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渐开线生成了
。。。。。。。。。。。。。
之后的不用我教你了吧!
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可以参阅本人的帖子《CATIA渐开线直齿轮模型》。
记得一定要狂顶本人的帖子哦!!